[稳压电源]
求大神帮忙分析这个电源电路,跪谢

楼主:
我一直做的是电路设计,最近接到新任务做电路仿真,还是用Altium designer做仿真,下图是我最近在仿真的电路,是一个电源电路,我没有用过AD做过仿真,模电三极管部分也忘得差不多了,求助各位大神,这个电路需要怎么分析呢?还能有什么优化的方法呢?

网友A(2015-11-18):
Q1 Q2联接错!…电阻都是M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 Q2联接错!…电阻都是M级?…

能具体说下吗?哪里连接错误了呢?电阻都是图上的大小,后边还需要怎么分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是做電路設計的,應該一看就知道的。后面齊納串聯基射极了。

额,虽然我做过电路设计,但是我做的都是IC设计,很少涉及三极管什么的,所以对这个很不熟,能麻烦您说详细一点吗?这个要怎么分析呢?

网友C:
楼主是搞电路设计的, 还是设计IC的, 那估计就是画版图什么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搞电路设计的, 还是设计IC的, 那估计就是画版图什么的吧.

恩恩,就是设计电路,都是IC设计,方便程控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