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713_DSP的Flash启动设计

楼主(2015-11-16):
TMS320C6713_DSP的Flash启动设计

网友A:
将程序存储于非易失的的外部存储器,运行时加载到相对高速的内部存储器中

网友B:
这个支持下的了,DSP的flash存储读写操作的也很重要。

网友C:
有个疑问,启动设计不是boot部分么?

网友D:
这个很不错,flash的启动设计还是多考虑的。

网友E:
6713的boot我见过两种方式,一种是将程序转换为bin文件,然后boot的时候,按地址全部搬到内部RAM中,这种方法可以支持带SDRAM板卡的加载,当然Flash芯片要足够大,
另一种方式是通过HEX文件boot,将需要加载的部分加载到内部指定的地址,相应的烧写文件较小。能否支持SDRAM没有尝试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6713的boot我见过两种方式,一种是将程序转换为bin文件,然后boot的时候,按地址全部搬到内部RAM中,这种方 ...

讲的不错,学习了。启动都有这么大的区别。

网友G:
这个需要相关的启动程序的才可以的吧

网友H:
这个资料很不错,我收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