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此贴已删除

楼主(2015-11-17):
(无正文)

网友A:
这能看出什么?请问启动采用的什么方法,高频注入?如果是,请晒出波形图,如果不是方案必定不行。

网友B:
180°正弦驱动,高效率,低噪音
•无位置传感器无刷直流电机驱动器(无需霍尔效应传感器)
•集成功率晶体管
•支持2V至5.5V的电源供应器
•编程电阻(RPROG)设置为从3.25毫伏/赫兹适合电机常数(公里)范围内,以52毫伏/赫兹
•方向控制: -正向:连接DIR引脚GND或离开浮-反向:连接DIR引脚VBIAS
•通过电源调制(速度控制PSM)和/或脉冲宽度调制(PWM)
•内置频率发生器(FG输出信号)
•内置的闭锁保护和AutomaticRecovery电路
•内置过流限制
•内置热关断保护
•无需外部调整所需

网友C:
这个能说明什么呢

网友A:
很简单的方案。

楼主:


网友D:
广告贴,建议版主封掉,擦

网友E:
有位置传感器的是在电机内部植入霍尔传感器以检测转子的位置。无位置传感器的是利用检测直流电机各相的反电动势,计算出转子的位置

网友:
需要每次记录一个位置检测,检测是在哪个位置,才可以做到启动无反转的现象,确实有时候启动会反转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