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图画法

楼主(2015-11-16):
GND不是不用线连接的吗,为什么还需要在焊盘上画一条线在打过孔,这是什么意思呢,每个GND都是有过孔,求指导

网友A:
想说明神马啊

网友B:
这个要敷铜的,敷铜网络是GND,打过孔是为了连接顶层和底层的铜皮,该铜皮的网络是GND,

网友C:
连接上下层的地,降低地阻抗!

网友D:
覆铜,铺地用的吧;

网友E(2015-12-18):
也许是有gnd层

网友F:
对,可能是多层板

网友G:
铺地以后就都连接到一块了

网友H:
多层板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I:
谁给你教的GND不用线连的?你以为敷铜后就一定能自动连上吗?告诉你:不一定!,所以连个线打个过孔可以增加一定连上的概率

网友J:
网络标记

网友K:
我更喜欢单点接地

网友L(2016-02-19):
哈哈,无线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