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脉冲检测

楼主(2015-11-16):
我想检测一个脉宽为20us的脉冲,这个方波的周期大概是0.02s,用什么方法能够对这产生的脉冲计数,也就是来一个脉冲,我就计数加1

网友A:
一会脉冲,一会方波的。到底是要检测什么啊

网友A:
方法比较多,可以利用计数器,可以利用中断(周期比较长)。自己可以选择一个来实现

网友B:
你的问题好像是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比较多,可以利用计数器,可以利用中断(周期比较长)。自己可以选择一个来实现 ...

51里面有对外部信号进行捕捉的(比如上升沿),然后就计数加1.。。。这种是用硬件去捕捉的,不太会有遗漏,如果用软件去判断高低电平我怕会有遗漏。。这个功能DSP28335我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51里面有对外部信号进行捕捉的(比如上升沿),然后就计数加1.。。。这种是用硬件去捕捉的,不太会有遗漏 ...

都是硬件触发的

楼主:
我现在是用软件去判断引脚的高低电平的,怕有遗漏。。。dsp28335有硬件触发的计数器?具体是哪个模块。。。谢谢了

网友C:
试试异或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