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0串口中断怎么设置四个一起工作

楼主(2015-11-16):
(无正文)

网友A:
都使能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使能不就可以了吗

我现在使能4个  相互之间会有冲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使能4个  相互之间会有冲突

你设置下串口中断的优先级。

网友C:
是不是中断源只有一个啊,只能分时复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中断源只有一个啊,只能分时复用了

内核会根据优先级自动分配后来的中断是等待还是打断,具体可以参看此篇:
A Beginner’s Guide on Interrupt Latency - and Interrupt Latency of the ARM® Cortex®-M processors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内核会根据优先级自动分配后来的中断是等待还是打断,具体可以参看此篇:
A Beginner’s Guide on Interr ...

原来是这样啊,我来看看这个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