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ucos 2 消息队列问题请教

楼主(2015-11-17):
我在使用消息队列时,开了一个任务OSQPend 一直在等待队列消息,然后另外有几个地方在OSQPost。

奇怪的是,有一个地方OSQPost,队列解释正常,其它地方的 OSQPost,OSQPend死活解释不对。不知道怎么原因。

网友A:
注意查下线程优先级

网友B:
同意楼上注意优先级,还需要确认其他地方的post是否执行了?

网友C:
配对使用,需要注意自己多任务协调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