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转换电路

楼主(2015-11-17):
电池电压是7.5V,当插入5V USB时,断开电池供电。 这个电路如何实现?越简单越好,谢谢!  图片中是我们开始设计的,当插上USB时无法断开电池

网友A:
没有开关电路如何断开啊

楼主:
Q2,Q3是什么型号的N MOS管?能分析下工作流程吗?好像没作用啊?

网友B:
你用Pmos的话,关断它的时候G极高电平,可靠截止的话和S极电压一样,所以你上面的电路思路是对的,但不能可靠截止,3楼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Pmos的话,关断它的时候G极高电平,可靠截止的话和S极电压一样,所以你上面的电路思路是对的,但不能可 ...

能帮忙分析下3楼的图吗

网友C:
用一个负载开关就可以了,单个芯片体积会小很多,也简化了设计TPS22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