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新唐M0/M4如何通过RS485升级程序

楼主(2015-11-17):
附件为用新唐的M051系列编写的一个用RS485升级程序的Demo及使用说明书,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下载参考下,并可以参考附件的Demo,将其它M0/M4的升级方式改为用RS485的。

网友A:
如何通过RS485对芯片进行程序升级
说明:该文档建立在懂得如何使用牛桥及ISP Tool的基础上。
一、将牛桥的程序更新为“Nu-BridgeDual COM Source Code”工程编译生成的程序。(更新牛桥程序的方法为将牛桥的第2、7引脚短接,此时将牛桥接入电脑,电脑会识别出一个U盘,此时把待更新的程序拷到U盘中,然后拔出牛桥,断开第2、7引脚,重新上电即可完成牛桥程序更新。详细升级说明请参考牛桥的使用说明文档。)
二、将“M051 Series”工程生成的程序通过ICPTool烧录到MO51的LDROM,并设置程序从LDROM启动;
三、要通过ISP升级程序时,请按如下示意图连接牛桥跟目标板:
一、打开ISP Tool,选择牛桥所使用的串口,然后点击连接;
二、复位目标板或重新给目标板上电,ISPTool便可连接上目标芯片;
三、至此便可对目标板进行升级。
注:除了连线方面与使用UART升级方式不一样外,其余的操作均一致,所以使用过程中如有什么不懂,可参考ISP Tool使用说明书。

网友B:
如何通过RS485升级程序,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C(2016-09-03):
为什么要用uart的RS485功能才行?用普通io口做RS485通信就不行呢?

网友C:
就是用原来的isp code 增加一个IO口发送的时候使能发送!接收的时候使能接收!但是不能实现!

网友D(2016-12-27):
谢谢分享   茅塞顿开

网友E(2017-09-14):
楼主,你好
我是用一个普通IO P10口,加串口0怎么就是实现不了RS485升级呢?P10也定义成输出了。求指教

        #define RS485_ReceiveEnable()          P10 = 0                //RWE
        #define RS485_SendEnable()      P10 = 1

_ISP:
    while(1)
                        {
        if(bUartDataReady == TRUE)
                                        {
            bUartDataReady = FALSE;
//                                                RS485_ReceiveEnable();
            ParseCmd(uart_rcvbuf, 64);

                                                RS485_SendEnable() ;
            PutString();
                                                RS485_ReceiveEnable();
                                        }
                        }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就是用原来的isp code 增加一个IO口发送的时候使能发送!接收的时候使能接收!但是不能实现! ...

你好,你的普通IO加串口的RS485升级程序调好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方便指教一下吗?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