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波特图判稳的问题

楼主(2015-11-17):
前几天再次看到了基于波特图的稳定判据的不确定问题,两个裕度:增益裕度和相位裕度,有时用一个相位裕度就行了,有时得两个都用才行,更有些情况下,两个一齐用还不行!
这个说法可谓老生常谈了,经常听人说。但是,极少看到有人能说清:为什么如此?

这个弄不清,谁敢放心大胆用波特图?即便用了,心里不踏实。

感兴趣的考虑先!

网友A:
确实对波特表使用一知半解,若能赐教,不胜感谢。

网友B:
跟零极点分布关糸,我们一般谈的是二阶或三阶的为多,而实际糸统多极点和零点,未知道的极零点也很多。BODE图用频谱议扫描出来非单纯的,而是条起伏不定的曲线。

网友C:
对于二阶系统,只需要幅频特性曲线即可判断其稳定性

楼主:
先来几个基本概念,最后总结,不然太突然了。

广义稳定性定义,就是信号系统中说的BIBO!这个更多的是理论研究上的意义,实际电路中,任何节点电压都是有界的,不可能是无穷大,所以实际系统的无界就是两个边界,VCC或GND,当输出在两个边界之间来回震荡时,也是非稳定系统!

关于开环稳定和闭环稳定,理论上有4种可能:
1.开环稳定,而闭环不稳定;
2.开环稳定,闭环也稳定;
3.开环不稳定,闭环稳定;
4.开环不稳定,闭环也不稳定。

网友D:
高于VCC或低于GND是可能的...

楼主:
条件稳定和无条件稳定

对于实际的电路设计,都是条件稳定的!也叫线性稳定。理想的无条件稳定--即在任意改变参数,和对任意激励信号的条件下,系统都是稳定的,这个是不可能实现的一般。

例如,电流激励对电容作用,输出电压取电压电压,对照理论上的稳定类型,即非稳定,也非不稳定,处于临界态。倘若激励频率=极点频率,则强迫响应=无界,即不稳定。

可见,无条件稳定,几乎是不可能的!

楼主:
关于环路增益的常见错误说法:

如果使用基本框图A和b来表示闭环传递函数,则对于振荡器之类的正反馈电路,有:
Af=A/(1-Ab)
而对于放大器之类的负反馈放大器,有
Af=A/(1+Ab)

比较上面两式,会发现一个环路增益L=Ab,而另一个L=-Ab?!!!这个明显与事实不符(不管是正,还是负反馈,L都等于Ab才对),why?

楼主:
上面这句话没说清楚:

如果在楼上的下面式子中定义正确的L=Ab,则楼上的上面式子可写成Af=A/(1+(-Ab)),比较下,容易得出环路增益L=-Ab!
更难为人的是,对于正反馈,特征方程是1-L=0;对于负反馈,特征方程是1+L=0,这个没问题。
但是上面两个问题一加起来,就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