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U转串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5-11-17):
       先描述下现象,STM32通过MAX3232与上位机通信,调试的时候用的是Z-TEK的U转串,大概40多一条吧,数据没有问题。但是后来打算小批量的时候,想选一款便宜些的,就在淘宝选了一款绿联的U转串,26一条。后来问题就开始出现了,一共20台样机,大部分都出现了,上位机接收数据的时候每次都在要接收数据前接收到两三个没意义的字节,
而且不固定。换成力特的U转串,接收正常。用示波器看一下接收的波形用便宜的接收时,U转串接收引脚处波形变形的挺厉害。想请教一下大家,这是什么原因,有人遇到过类
似的情况吗,淘宝卖家说这款U转串是给打印机上用的,不支持单片机通信,不过道理上说不通啊。对比了一下,力特用的转换芯片是FT232,绿联用的是PL2303,其他内部结构
就不知道了。另外上一下原理图和PCB,看是不是也有可能是走线不科学的呢导致的~

望大家不吝指教,祝工作顺利~

网友A:
你运行一下PL2303驱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运行一下PL2303驱动试试

谢谢T叔,您感觉可能是驱动有问题是吗,我试试去:)

网友B:
注意两点:1是驱动,2是电平兼容性。两个芯片都可用,问题就在前述所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两点:1是驱动,2是电平兼容性。两个芯片都可用,问题就在前述所及。 ...

谢谢版主: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