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板子接收PC端发送的数据

楼主(2015-11-17):
pc, IO, pi, gp, GPIO
刚接触这个,用的NUCLEO-F030R8的板子,我现在能做的都改了,板子就是接收不到数据,我把小程序图了,哪位大哥有时间帮我看一下的,万分感谢

#include "main.h"
/** @addtogroup IO_Toggle
  * @{
  */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static __IO uint32_t TimingDelay;
uint8_t __IO BlinkSpeed = 0;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USART_InitTypeDef USART2_InitStruc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USART2_IRQHandler (void)//Öжϴ¦Àíº¯Êý
{
        if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RXNE) ==SET)
                {
                 USART_SendData(USART2,USART_ReceiveData(USART2));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C));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RXNE);//Öжϱê־λ
}

int main(void)
{
  /*!< At this stage the microcontroller clock setting is already configured,
       this is done through SystemInit() function which is called from startup
       file (startup_stm32f030.s) before to branch to application main.
       To reconfigure the default setting of SystemInit() function, refer to
       system_stm32f0xx.c file
     */

  /* SysTick end of count event each 1ms */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SysTick_Config(RCC_Clocks.HCLK_Frequency / 1000);

  /* Initialize LED2 */
  STM_EVAL_LEDInit(LED2);

  /* Initialize User_Button on STM32NUCLEO */
  STM_EVAL_PBInit(BUTTON_USER, BUTTON_MODE_EXTI);

  /* Initiate Blink Speed variable */
  BlinkSpeed = 0;
  USART_StructInit(&USART2_InitStruct);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2, GPIO_AF_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3, GPIO_AF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2,GPIO_AF_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3,GPIO_AF_1);
//nvic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0x0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DeInit(USART2);
USART_Init(USART2, &USART2_InitStruct);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ClearFlag (USART2,USART_FLAG_TC);
USART_Cmd(USART2, ENABLE);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Test on blink speed */
    if(BlinkSpeed == 0)
    {
      /*LED2 Toggle each 50ms*/
      STM_EVAL_LEDToggle(LED2);
      Delay(50);
    }
    else if(BlinkSpeed == 1)
    {
      STM_EVAL_LEDToggle(LED2);
      /*LED2 Toggle each 200ms */
      Delay(200);
    }

  //USART_SendData(USART2, 0x5555);
  }
}
/**
* @brief  Inserts a delay time.
* @param  nTime: specifies the delay time length, in 1 ms.
* @retval None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Time)
{
  TimingDelay = nTime;

  while(TimingDelay != 0);
}
/**
* @brief  Decrements the TimingDelay variabl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TimingDelay_Decrement(void)
{
  if (TimingDelay != 0x00)
  {
    TimingDelay--;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楼主:
其中那个NVIC的设置不知道怎么搞,我杠掉的那个NVIC那里改怎么弄

楼主:
单独让板子循环发送0x5555是可以的,就是接不到

网友A:
USART_Init(USART2, &USART2_InitStruct);
这里面的USART2_InitStruct结构体未配置!
简单来说,就是你连串口的参数都没设置,怎么能够通讯的起来。

网友A:
最简单的是用STM32 CUBE软件,自动生成。
好久不用3.0的库了,看着有点陌生了

网友A:
void connectUsart1ToExt(uint32_t baudrate, uint8_t parity, uint8_t length, uint8_t stopbits)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if defined  (STM32F051) || defined (STM32F042)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 GPIOµÄ¹«¹²ÌØÐÔ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COM1
        //USARTx_TX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etPinOf(ST_COM1_Tx);
        GPIO_Init(GetPortOf(ST_COM1_Tx) , &GPIO_InitStructure);
        SetAF_COM1_Tx;//±ØÐëÑ¡Ôñ¸´Óù¦ÄÜ

        //USARTx_RX   GPIO_Mode_AF_PP & 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etPinOf(ST_COM1_Rx);
        GPIO_Init(GetPortOf(ST_COM1_Rx), &GPIO_InitStructure);
        SetAF_COM1_Rx;//±ØÐëÑ¡Ôñ¸´Óù¦ÄÜ

        //RS485-D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etPinOf(ST_COM1_DE);
        GPIO_Init(GetPortOf(ST_COM1_D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RS485_DE);

#else
        #warning "Make sure needn't define STM32F051 etc. ?"
#endif

  USART_Cmd(USART1, DISABLE); //ÓÃ×÷ÖØÐÂÅäÖÃUSART1£¬Ïȹش®¿Ú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DIS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rate;

  switch (parity)
  {
  case 1://Ææ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Odd;
    if (length == 7)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els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9b;
    break;
  case 2://ż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Even;
    if (length == 7)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els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9b;
    break;
  default://0ÎÞ8λÊý¾Ýλ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break;
  }

  switch (stopbits)
  {
  case 2: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2;
    break;
  case 3: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_5;
    break;
#if defined  (STM32F051) || defined (STM32F042)
  //null
#elif defined (STM32F100) || defined (STM32F101) || defined (STM32F103)
  case 0://±£ÁôSTM32F05²»Ö§³Ö,STM32F10Ö§³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0_5;
        break;
#else
        #warning "Make sure needn't define STM32F051 etc. ?"
#endif
  default://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break;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DIS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中那个NVIC的设置不知道怎么搞,我杠掉的那个NVIC那里改怎么弄

NVIC是配置中断优先级的。如果要用中断接收,必须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ART_Init(USART2, &USART2_InitStruct);
这里面的USART2_InitStruct结构体未配置!
简单来说,就是你连串 ...

串口参数在usart.c里面有,它原先就写在那,应该没事吧,毕竟我的循环发送是可以的,就是这个接收不到

网友A:
上传一份很久之前的STM32 API使用手册。貌似是2.0版本的库。
使用3.0版本可以参考,大致没怎么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口参数在usart.c里面有,它原先就写在那,应该没事吧,毕竟我的循环发送是可以的,就是这个接收不到 ...

看到了,你用了缺省值 USART_StructInit(&USART2_InitStruct);

那就是中断未使能的问题了NVIC。

网友B:
刚好在弄STM32F070,跟030差不多,发个我设置的USART初始化函数;
static void xMBPortUsartInit(uint32_t ulBaudRate)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DeInit(cCOM1);

        /* Enable GPIO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cCOM1_TX_GPIO_CLK | cCOM1_RX_GPIO_CLK, ENABLE);

        /* Enable USART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cCOM1_CLK, ENABLE);

        /* Connect PXx to USARTx_Tx */
        GPIO_PinAFConfig(cCOM1_TX_GPIO_PORT, cCOM1_TX_SOURCE, cCOM1_TX_AF);
        /* Connect PXx to USARTx_Rx */
        GPIO_PinAFConfig(cCOM1_RX_GPIO_PORT, cCOM1_RX_SOURCE, cCOM1_RX_AF);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COM1_TX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cCOM1_T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COM1_RX_PIN;
        GPIO_Init(cCOM1_R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ul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USART configuration */
        USART_Init(cCOM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earITPendingBit(cCOM1, USART_IT_RXNE);
        //USART_ClearITPendingBit(cCOM1, USART_IT_TC);
        //USART_ClearITPendingBit(cCOM1, USART_IT_TXE);

        /* Enable USART RX Interrupt */
        //USART_ITConfig_Boot(cCOM1, USART_IT_RXNE, ENABLE);
        /* Disable USART TX Interrupt */
        //USART_ITConfig_Boot(cCOM1, USART_IT_TC, DISABLE);

        /* Enable USART */
        USART_Cmd(cCOM1, ENABLE);

        /* Enable the USART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Start implementation -----------------------------*/
void
vMBPortSerialEnable( BOOL xRxEnable, BOOL xTxEnable )
{
    if( xRxEnable )
    {
                USART_ITConfig(cCOM1, USART_IT_RXNE, ENABLE);
    }
    else
    {
                USART_ITConfig(cCOM1, USART_IT_RXNE, DISABLE);
    }

    if( xTxEnable )
    {
                USART_ITConfig(cCOM1, USART_IT_TXE, ENABLE);
    }
    else
    {
                USART_ITConfig(cCOM1, USART_IT_TXE, DISABLE);
    }
}

网友A: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分组任意选

  /* Enable the PPPInterrupts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注意:不同版本的库,结构体的成员有变化(依实际为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好在弄STM32F070,跟030差不多,发个我设置的USART初始化函数;
static void xMBPortUsartInit(uint32_t  ...

都是CM0的,初始化函数是通用的。

网友A:
刚开始入手STM32的话,还是建议使用官网的STM32Cube工具自动生成。配置起来很方便,外设(比如USART)的三种通讯方式(轮询、中断、DMA)的驱动都是直接可以用,省去了自己摸索的时间。

可以自动生成KEIL / IAR的工程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分组任意选

我的只有三个成员,那两个preemption和sub我可以不用吗,还是自己在加,但我好像加了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入手STM32的话,还是建议使用官网的STM32Cube工具自动生成。配置起来很方便,外设(比如USART)的三 ...

好,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入手STM32的话,还是建议使用官网的STM32Cube工具自动生成。配置起来很方便,外设(比如USART)的三 ...

大哥,基于我上面的代码,我的中断处理函数应该放在哪里让他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好在弄STM32F070,跟030差不多,发个我设置的USART初始化函数;
static void xMBPortUsartInit(uint32_t  ...

你的这个没有中断处理函数吗,大哥,基于我上面的代码,我的中断处理函数应该放在哪里让他调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基于我上面的代码,我的中断处理函数应该放在哪里让他调用

放在类似"stm32f10x_it.c"文件中,同时在头文件(类似"stm32f10x_it.h")中申明。
重点是申明,可以在头文件中“void USART2_IRQHandler (void);”,或者在源文件中“extern void USART2_IRQHandler (void);”来获取。只要编译器能够找到,其他的不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在类似"stm32f10x_it.c"文件中,同时在头文件(类似"stm32f10x_it.h")中申明。
重点是申明,可以在头文件 ...

这个和.s文件里的有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在类似"stm32f10x_it.c"文件中,同时在头文件(类似"stm32f10x_it.h")中申明。
重点是申明,可以在头文件 ...

主要就是我这边板子可以接收到了,但是我发现我定义的中断没调用,是不是和.s文件里的那个什么入口有关?

网友A:
引申一下:在以后, 你也可以通过修改引导文件(类似startup_stm32f10x_hd.s),来使用自己的命名方式。
通过修改引导文件中的 所有的 USART2_IRQHandler 函数名称  ,替换成你自己想要的命名。
进行平台移植或者移植实时系统的时候,会用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就是我这边板子可以接收到了,但是我发现我定义的中断没调用,是不是和.s文件里的那个什么入口有关? ...

一般新建工程不会改到引导文件的 .s,你不放心的话,就打开看看引导文件有没有被改。

网友A:
这会有时间了,看了下你这个开发板板子的配置,发现PA2/PA3引脚被设计占用了。
建议换USART1的PA9/PA10来学习串口通信。
如果你仍**PA2/PA3的话,需要看一下开发板的硬件电路图。

网友C:
以前写的,仅供参考:
/**
  * @brief  UartInitial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UartInitial(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USARTx_TX_GPIO_CLK | USARTx_RX_GPIO_CLK, ENABLE);
                /* Enable USART clock */
                USARTx_APBPERIPHCLOCK(USARTx_CLK, ENABLE);

                /* Connect PXx to USARTx_Tx */
                GPIO_PinAFConfig(USARTx_TX_GPIO_PORT, USARTx_TX_SOURCE, USARTx_TX_AF);

                /* Connect PXx to USARTx_Rx */
                GPIO_PinAFConfig(USARTx_RX_GPIO_PORT, USARTx_RX_SOURCE, USARTx_RX_AF);

                /* Configure USART Tx and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SARTx_TX_PIN;
                GPIO_Init(USARTx_T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SARTx_RX_PIN;
                GPIO_Init(USARTx_R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DeInit(USART1);

                /* USARTx configured as follow:
                                        - BaudRate = 115200 baud
                                        - Word Length = 8 Bits
                                        - One Stop Bit
                                        - No parity
                                        - Hardware flow control disabled (RTS and CTS signals)
                                        -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d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 NVIC configuration */
                /* Enable the USARTx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x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ENABL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会有时间了,看了下你这个开发板板子的配置,发现PA2/PA3引脚被设计占用了。
建议换USART1的PA9/PA10来学 ...

好,谢谢大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写的,仅供参考:
/**
  * @brief  UartInitial

恩,谢谢

网友D:
直接通过USB口不行的,调试器没有和串口连接,这个系列都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这个没有中断处理函数吗,大哥,基于我上面的代码,我的中断处理函数应该放在哪里让他调用 ...

void Modbus_IRQHandler(void)
{
        if (USART_GetITStatus(cCOM1, USART_IT_RXNE) == 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cCOM1, USART_IT_RXNE);
                prvvUARTRxISR();
        }
        if (USART_GetITStatus(cCOM1, USART_IT_TXE) == 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cCOM1, USART_IT_TXE);
                prvvUARTTxReadyISR();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Modbus_IRQHandler(void)
{
        if (USART_GetITStatus(cCOM1, USART_IT_RXNE) == SET)

我想错了,开始的时候我的已经可以接受了,但我发现我定义的中断处理函数没地调用

网友E:
你的映射使能了吗?

网友F:
LZ思路比较混乱,表现为代码的混乱。
1,初始化一般按着顺序来,比较不容易出错。先开时钟,再IO,再USART,再中断。
2,NVIC功能很强大,初学者一开始接触可能有点怵,其实没必要。初学时最多用到1~2个中断,你把它们使能就可以了,不要去管优先级什么的。因为所有中断有默认优先级。初学者的中断程序都是很简单的,不要考虑那么复杂。
3,中断函数怎么“调用”,或者说放哪里?起什么名字?。一般情况下也很简单。比如你要用USART2的中断,那么只需要写一个USART2_IRQHandler()就可以了。这个函数定义可以放在任何一个.c文件的任何地方!不需要写函数声明,因为默认的启动文件里面已经声明好了。
4,在中断函数里USART_SendData(USART2,USART_ReceiveData(USART2));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C));是不行的。
可以把发送中断完成也打开,再写相应代码。
5,USART_SendData(USART2, 0x5555);也是不对的。因为串口只能发1个字节,你试试发送USART_SendData(USART2, 0x4455);你就看出问题了。

网友G:
觉得解决这类问题还是仔细看看规格书、应用笔记以及例程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