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大家推荐一款,便宜的带can的处理器

楼主(2015-11-17):
小弟做一个项目,需要用到can组网,打算做一个串口转can的模块,求大家推荐一款便宜的带can的单片机,方便 我把公司各种用can通讯的产品整合到一个网络中。
1. 单片机便宜(最好8块钱往下)
2. 引脚少 (最好32脚往下)

网友A:
st或者新唐的都有吧

网友B:
 新唐科技承袭NuMicro™ NUC130/140 CAN总线系列产品成功经验,于2014年再度推出新一代NuMicro™ NUC230/240 带两组CAN总线系列。产品亮点包含:系统频率高达72 MHz、具2组CAN总线、一组USB 2.0 Full Speed界面、多达6组高速UART串口、800 kSPS高转换速度12位A/D并搭配内嵌高精度振荡器,全温全压误差±3%高精度22.1184MHz,工作温度高达105℃。
  NUC230/240系列内建2组CAN总线、高达800 kSPS转换速度之12位ADC且工作温度为-40℃ ~ 105℃,集成众多种类的通讯接口,如6组高速UART、4组SPI界面、2组I²C与USB、Lin总线,适合应用于车载上的相关产品,例如:透过CAN通讯将油箱信息、水箱温度、空调温度传递到仪表板显示;或汽车娱乐系统当中,利用CAN与车载主机做信息交换,并透过UART或SPI或I²C做内部各模块的讯息传递;亦可应用在电梯设备的外呼板或内呼板,利用CAN可同时并联多个设备之特点并具高抗干扰能力;或工业控制应用,透过各种总线或接口,快速、容易的连接各个模块,满足日益增加的接口设备并展现超高的性价比。

图1 NUC230/240系列实物图
  NUC230/240系列执行速度高达72MHz,内建32位乘法器、巢状中断控制结构NVIC、双信道APB设计、带CRC功能之PDMA,内建可配置为程序区或是数据区的32到 128 Kbytes 程序内存 (Flash ROM) 、独立8K Bytes 在线升级内存区(ISP ROM)、8或16 Kbytes 数据存储器区 (RAM);接口设备整合6组UART、4组SPI、2组I2C、1组I2S、USB 2.0 FS、8通道且高速800 kSPS 12-bit ADC与ISO-7816-3。此外,NUC230/240系列尚有脉宽调变(PWM)、捕获与比较功能、4组32位定时器(Timer)、看门狗(Watchdog Timer)、内部RC晶振、低压重置、掉电检测与睡眠模式下利用VBAT接脚以电池供电让RTC计数功能等。
  开发工具方面,新唐提供易于操作、功能完备的NuTiny-SDK-NUC240软硬件开发环境,且方便客户于IAR EWARM 和Keil™ RVMDK开发环境下,利用NUC240系列开发新产品。客户可利用新唐提供之专属 ISP (In System Program)、IAP (In Application Program) 或 ICP (In Circuit Program),透过在线或脱机刻录,直接对系统在线更新,增加生产的灵活度与便利性。
  目前新唐NUC230与NUC240系列已量产,产品采用LQFP48 (7mm x 7mm)、LQFP64 (7mm x 7mm)与LQFP100 (14mm x 14mm)封装。
  新唐科技将持续扩展MCU产品线,提供极具竞争力之低功耗,高性价比32位微控制器,以满足广大客户的需求。
  关于新唐科技
  新唐科技成立的宗旨是为半导体产业带来创新的解决方案。公司成立于2008年,同年7月受让分割华邦电子逻辑IC事业单位正式展开营运,并于2010年在台湾证券交易所正式上市挂牌。新唐科技专注于开发模拟/混合讯号,微控制器及计算机云端相关应用IC产品,相关产品在工业电子、消费电子及计算机市场皆具领先地位;此外,新唐科技拥有一座可提供客制化模拟、电源管理及微控制器产品制程之晶圆厂,除负责生产自有IC产品外,另提供部份产能作为晶圆代工服务。新唐科技以灵活的技术、先进之设计能力及数字模拟整合技术能力提供客户高性价比之产品,并以优异的客户服务来实践「乐于创新」的企业愿景。新唐科技重视与客户及合作伙伴的长期关系,致力于产品、制程及服务的不断创新。新唐科技在美国、中国大陆、以色列等地均设有据点,以强化地区性客户支持服务与全球运筹管理。

网友B:
新唐CAN的设计,是直接拿博世(bosch)的设计,所以不会有CAN相容性的问题。

在使用之前,大家需要有一点基本观念。它不像RS485,每一个字节一个字节慢慢传送。

而是将完整的封包资料,全部存在寄存器里,再透过触发,搬到内部的缓存。再透过硬件,自动地传送或者接收资料。

避免中断将封包资料修改,在main里,程序在读写封包资料时,必须要禁能CAN的中断。

细节可以看附件的应用文件及CAN的范例。

CAN的范例很简单,它是一个桥接器,将CAN0接受的资料传送到CAN1,或者将CAN1的资料传送到CAN0。

在汽车的应用上,可以用在後装市场,主机将资料传到CAN0,透过NUC230,修改部分主机的命令,再透过CAN1传送到每一个控制器。

同时间,每一个控制器,会定时回传资料回CAN1,再透过CAN0将相同的资料传送到主机。

网友C:
NUC230/240系列执行速度高达72MHz,内建32位乘法器、巢状中断控制结构NVIC、双信道APB设计、带CRC功能之PDMA,内建可配置为程序区或是数据区的32到 128 Kbytes 程序内存 (Flash ROM) 、独立8K Bytes 在线升级内存区(ISP ROM)、8或16 Kbytes 数据存储器区 (RAM);接口设备整合6组UART、4组SPI、2组I2C、1组I2S、USB 2.0 FS、8通道且高速800 kSPS 12-bit ADC与ISO-7816-3。此外,NUC230/240系列尚有脉宽调变(PWM)、捕获与比较功能、4组32位定时器(Timer)、看门狗(Watchdog Timer)、内部RC晶振、低压重置、掉电检测与睡眠模式下利用VBAT接脚以电池供电让RTC计数功能等。这个貌似很给力,如果能有封装满足楼主的,应该价位也是没问题了。

网友:
NUC240为Cortex™-M0 32位微控制器系列兼容Bosch CAN 2.0A/B接口、高抗干扰能力(8KV ESD/4KV EFT)、支持在线系统更新(ISP)、在线电路更新(ICP)与在线应用程序更新(IAP),提供封装有LQFP48、LQFP64与LQFP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AN_1xxx_CAN Bus_V1.00_simple.p ...

谢谢,好详细

网友D:
楼主:你好!我是新唐的一级代理商,询价格可以加我QQ:2355898184详聊!

网友B:
如果要求不是很高,直接采用IO加外部电路模拟CAN收发器,这样只要有IO就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求不是很高,直接采用IO加外部电路模拟CAN收发器,这样只要有IO就可以实现。 ...

不用CAN控制器也可以吗?谢谢, 这到是个新思路

网友E:
UC230/240系列执行速度高达72MHz,内建32位乘法器、巢状中断控制结构NVIC、双信道APB设计、带CRC功能之PDMA,内建可配置为程序区或是数据区的32到 128 Kbytes 程序内存 (Flash ROM) 、独立8K Bytes 在线升级内存区(ISP ROM)、8或16 Kbytes 数据存储器区 (RAM);接口设备整合6组UART、4组SPI、2组I2C、1组I2S、USB 2.0 FS、8通道且高速800 kSPS 12-bit ADC与ISO-7816-3。此外,NUC230/240系列尚有脉宽调变(PWM)、捕获与比较功能、4组32位定时器(Timer)、看门狗(Watchdog Timer)、内部RC晶振、低压重置、掉电检测与睡眠模式下利用VBAT接脚以电池供电让RTC计数功能等。
说的这么多,真是费劲,这一串没有提到CAN?

网友F:
引用 网友B:
AN_1xxx_CAN Bus_V1.00_simple.p ...

解析的很到位,对于目前我正要用的人是一个很好的指导!谢谢!

网友G(2015-12-17):
深圳威凯特科技有限公司,是新唐一级代理商,代理新唐旗下MCU全系列产品,并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带CAN的话我为您推荐新唐NUC230系列及M451系列,需要详细资料可以加QQ 2355898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