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为什么这个c++的代码死活编译不过去

楼主(2015-11-17):
以下是我的代码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static pthread_mutex_t testlock;
pthread_t test_thread;

void *test(void*)
{
  pthread_mutex_lock(&testlock);
  printf("thread Test() \n");
  pthread_mutex_unlock(&testlock);
}

int main()
{
  pthread_mutex_init(&testlock, NULL);
  pthread_mutex_lock(&testlock);

  printf("Main lock \n");

  pthread_create(&test_thread, NULL, test, NULL);
  sleep(1); //更加明显的观察到是否执行了创建线程的互斥锁
  printf("Main unlock \n");
  pthread_mutex_unlock(&testlock);

  sleep(1);

  pthread_join(test_thread,NULL);
  pthread_mutex_destroy(&testlock);
  return 0;
}

g++ 编译完全可以通过
g++ -o thread main.cpp -lpthread -lstdc++

x86的机器上可以跑

然后我开始尝试使用arm的c++编译器,结果拉稀了
root/gcc/gcc-4.4.4-glibc-2.11.1-multilib-1.0/arm-fsl-linux-gnueabi/bin/arm-none-linux-gnueabi-g++ main.cpp -o gfarmcpp -lpthread -lstdc++
main.cpp:4:19: error: iostream: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ain.cpp: In function 'int main()':
main.cpp:25: error: 'sleep'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网友A:
缺头文件,工具链没有配置齐。

网友B:
除了前两行是C++之外,别的怎么看都是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