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MSP430F169单片机请各位高手看一下我的AT24C32N的时序为什么不行

楼主(2015-11-17):
#include"msp430x16x.h"
#define SDA_IN    P4DIR&=~BIT0
#define SDA_OUT   P4DIR|=BIT0
#define SDA_LOW   P4OUT&=~BIT0
#define SDA_HIGH  P4OUT|=BIT0
#define SCL_LOW   P4OUT&=~BIT1
#define SCL_HIGH  P4OUT&=~BIT1
#define        LED1_ON        P3OUT|=0x01                                //LED1电源控制信号
#define        LED2_ON        P3OUT|=0x02                                //LED2电源控制信号
#define        LED3_ON        P3OUT|=0x04                                //LED3电源控制信号
#define        LED_all_OFF        P3OUT&=0xF8                        //LED电源全部灭
const unsigned char disp_led[16]={                                                                                //7段显示笔划
                                        0X77,0X11,0X5E,0X5B,0X39,0X6B,0X6F,0X51,0X7F,0X7B,
                                        0X08,0X00,0X66,0X3D,0X26,0X7D};//0123456789- CHLA;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char t;
   while(ms--)
   {
   for(t=0;t<5000;t++);
   }
     _NOP();

}
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us)
{
   unsigned char t;
   while(us--)
   {
   for(t=0;t<4;t++);
   }
     _NOP();
}
void start(void)
{
     SDA_OUT;
     delay_us(20);
     SDA_HIGH;
     delay_us(3);
     SCL_HIGH;
     delay_us(2);
     SDA_LOW;
     delay_us(5);
     SCL_LOW;
     delay_us(10);

}
void stop(void)
{
    SDA_OUT;
    SDA_LOW;
    delay_us(2);
    SCL_HIGH;
    delay_us(2);
    SDA_LOW;
    delay_us(2);
    SDA_HIGH;

}
void ack(void)
{
   SDA_OUT;
   SDA_LOW;
   delay_us(2);
   SCL_LOW;
   delay_us(2);
   SCL_HIGH;
   delay_us(2);
   SCL_LOW;
   SDA_HIGH;
}
void noack(void)
{
   SDA_OUT;
   SDA_HIGH;
   delay_us(2);
   SCL_LOW;
   delay_us(2);
   SCL_HIGH;
   delay_us(2);
   SCL_LOW;
}
unsigned char check_ack(void)
{
    unsigned char i;
    SDA_IN;
    SCL_HIGH;
   delay_us(2);
   if(P4IN&0X01)
   {
      i=0;
   }
   else
   {
      i=1;
   }
   SCL_LOW;
   delay_us(2);
   SDA_OUT;
   return i;
}
void write(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tem;
   SDA_OUT;
   SCL_LOW;
   for(tem=0;tem<8;tem++)
   {
      if(data&0x80)
      {
         SDA_HIGH;
      }
      else
      {
        SDA_LOW;

      }

   delay_us(2);
   SCL_HIGH;
   delay_us(2);
   SCL_LOW;
   delay_us(2);
   data<<=1;
   }
   SDA_HIGH;
   delay_us(15);////////////////////////需要加SDA_HIGH;

}
unsigned char read(void)
{
   unsigned char tem;
    unsigned char dat;
   SDA_IN;
   SCL_LOW;
   delay_us(2);
   for(tem=0;tem<8;tem++)
   {
     SCL_HIGH;
     delay_us(2);
     dat<<=1;
     if(P4IN&0X01)
     {
       dat|=0x01;

     }
      else
      {
        dat&=0xfe;

      }
      SCL_LOW;

   }
    SDA_LOW;
     SDA_OUT;///////////////////////需要加SDA_LOW;
   return dat;

}
unsigned char write_init(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char data)
{
  start();   //////////////////////////
  write(0XA0);/////////////////////////
  if(check_ack==0)
  {
    return 0x55;
  }
  write(0X00);//////////////////////////
  if(check_ack==0)
  {
    return 0x55;
  }
   write(addr);///////////////////////
   if(check_ack==0)
  {
    return 0x55;
  }
   write(data);///////////////////////
     if(check_ack==0)
  {
    return 0x55;
  }
  stop();////////////////////////////
  delay_ms(10);
  return 0;
}
unsigned char read_init(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ch;
  start();/////////////////////////////
  write(0XA0);////////////////////////
if(check_ack==0)
  {
    return 0x55;
  }
//delay_ms(5);
  write(0X00);////////////////////////
  if(check_ack==0)
  {
    return 0x55;
  }

  write(addr);///////////////////////位地址
if(check_ack==0)
  {
    return 0x55;
  }
delay_ms(5);
////////////////////////////////////////////////////////
start();
write(0XA1);
if(check_ack==0)
  {
    return 0x55;
  }
//delay_ms(5);
ch=read();
noack();
stop();
delay_us(100);
return ch;
}

void port(void)
{
        P1DIR =0x0f;
        P1SEL = 0;
        P1OUT = 0xff;

        P2DIR=0xff;
        P2SEL=0x00;
        P2OUT=0x00;

        P3DIR=0x17;
        P3SEL=0x30;
        P3OUT=0x00;

        P4DIR = 0x03;
        P4SEL = 0;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value=0;
  unsigned char val;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ort();

while(1)
  {

               LED_all_OFF;
           value++;
         write_init(10,value);
            if(value==10)
             value=0;
         delay_ms(300);
            val=read_init(10);
           LED1_ON;
          P2OUT=disp_led[val];

          delay_ms(300);
    }

}

网友A:
应该先输出数据再设置为输出端口,否则可能导致数据瞬间错误,从而导致模拟失败

楼主:
那我的程序整体没问题吧,只是输出方向的问题吗 ,麻烦您了,我也是刚学的430,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的程序整体没问题吧,只是输出方向的问题吗 ,麻烦您了,我也是刚学的430,谢谢您。 ...

那没有看了,一步步调试吧

网友B:
时序看代码是看不出来的,建议用逻辑分析仪观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