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飞思卡尔uart在stop模式下降沿唤醒后第一个数据是否丢失?...

楼主(2015-11-17):
飞思卡尔的uart在stop模式时使用下降沿唤醒后第一个数据是否丢失?

网友A:
楼主用的芯片全称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芯片全称是什么?

MKE06Z128VQH4,  KE06系列;
还有一个问题,KE06参考手册中描述:”在设置UART进入mute mode时,必须首先接收到一个字节,否则利用idle line 退出mute mode功能将不可用。“  这句话什么意思?用在什么场景? 谢谢!!

网友B:
不知道这个问题,太深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芯片全称是什么?

还在不?   这款芯片在用stop模式下降沿唤醒时数据丢失了,能够避免吗? 或者  芯片本来就会丢数据

网友C:
你的接收数据的程序是不是没写对,或者对准时钟沿

网友D:
楼主为什么觉得会丢失呢

网友E:
楼主有没有发现到底丢没丢数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在不?   这款芯片在用stop模式下降沿唤醒时数据丢失了,能够避免吗? 或者  芯片本来就会丢数据 ...

你现在唤醒用的是什么唤醒呢?是UART自身的唤醒还是IO唤醒?
UART自身唤醒有idle-line 以及 address-mark,
按照手册来讲,唤醒后第一条数据不会被丢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MKE06Z128VQH4,  KE06系列;
还有一个问题,KE06参考手册中描述:”在设置UART进入mute mode时,必须首先接 ...

你说的mute mode在KE06 参考手册的哪里?我搜索没有找到你说的mute 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