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如何利用硬件实现50Hz和70Hz的信号的分离?

楼主(2015-11-17):
一个信号叠加着50Hz和70Hz的信号,请问如何利用硬件实现50Hz和70Hz的信号的分离?

网友A:
用59HZ的低通和高通, 各用一片324, 各做8阶, 要求不高的话各做4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59HZ的低通和高通, 各用一片324, 各做8阶, 要求不高的话各做4阶

谢谢回答,不过不知此方法与用多阶的巴特沃斯或切比雪夫相比有何优劣之处

网友A:
巴特沃斯, 带内带外都是单调的, 切比雪夫则是带内波动, 带外单调且更陡一些. 相频特性也差一些

网友B:
如果对相频不重视的话,尽可以按BIGANT说的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对相频不重视的话,尽可以按BIGANT说的做。

对相频很重视,所以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方法,您有何方法吗?

网友A:
对相频很重视, 那可能只能用巴特奥斯甚至贝塞尔滤波器了, 不过阶数相应要多一些, 特别是后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相频很重视, 那可能只能用巴特奥斯甚至贝塞尔滤波器了, 不过阶数相应要多一些, 特别是后者 ...

请问此类应用有没有专用芯片,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相频很重视, 那可能只能用巴特奥斯甚至贝塞尔滤波器了, 不过阶数相应要多一些, 特别是后者 ...

从仿真来看,巴特沃斯或者贝塞尔的阶数越多,相频越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此类应用有没有专用芯片,推荐一下

这我就不知道了, 过去做对讲机, 那个CTCSS是67-250hz, 叠加在语音上, 我们需要250HZ的低通避免语音干扰CTCSS, 还需要300Hz的高通避免CTCSS信号串入喇叭. 便是用了两片324, 还好, 衰减率都有在46dB以上(200倍), 那玩意儿对相频特性没多大要求, 于是乱整一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仿真来看,巴特沃斯或者贝塞尔的阶数越多,相频越差。

不至于吧, 贝塞尔是相频特性最好的滤波器, 又叫群时延滤波器

网友A:
你等等, 不出两天, HWM可能会给出一大堆公式, 你若数学好的话, 该怎么选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至于吧, 贝塞尔是相频特性最好的滤波器, 又叫群时延滤波器

我是基于TI webench 做的仿真,确实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等等, 不出两天, HWM可能会给出一大堆公式, 你若数学好的话, 该怎么选一目了然. ...

期待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基于TI webench 做的仿真,确实是这样

你是发现相移跟频率呈正比吧, 那没法的. 低频的仿真应该是可信的. 不过我对仿真不感兴趣, 涉及仿真的讨论及出现仿真原理图的, 我都不想看第二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相频很重视,所以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方法,您有何方法吗?

用多阶的FIR滤波器,对群时延高要求的可以搞,多阶。糸统成本上高点。但成功率高。多阶的模拟滤波器光调试硬件很麻烦,50与70的分离要求太高。这样的频率信号处理电路,如果按模拟滤波方案来搞,必然阻容器件有好多大电解,这种电介电容不精密,ESR,ESL,漏电流也大,很难的。还是往数字信号处理方案是可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多阶的FIR滤波器,对群时延高要求的可以搞,多阶。糸统成本上高点。但成功率高。多阶的模拟滤波器光调试 ...

用不上电解电容, 过去我们做250HZ, 最大的电容也就104, 5%的电容也还是不太贵的;再说贝塞尔对精度的要求不高.
而且250/300, 比例上比楼主这个50/70更难些, 只是楼主要求相频特性, 这用硬件就不大好弄了.
不过现在做产品都追求体积小,  能用数字还是尽量用数字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不上电解电容, 过去我们做250HZ, 最大的电容也就104, 5%的电容也还是不太贵的;再说贝塞尔对精度的要求 ...

电阻阻值应比较大。同样会导致分布参数,板子漏电要求比较高,属于高阻糸统,对布线要求高。

网友A:
最大的好像是220k还是470K, 忘了, 不过不到1M

网友C:
可以用软件处理啊;
做2个工频采样;

网友D:
   传统的滤波要好多阶,楼主试试附件电路。运放块CA3440A是仿真件能够找到的最小GBW,运放不同参数计算的电路参数不同。用复合运放消除输出失调电压和温漂,又提高Q值和保持输出中轴不偏离。调试时,输入当独频率,调节反馈电阻Rf,输出与输入波形没有相位差即可。

网友E:
低频的仿真应该是可信的.

是的,这么低的频率,仿真可以相信,高频要小心的。

网友E:
有种非常规方法:
50hz陷波器+2阶高通,分离出70hz;
70hz陷波器+2阶低通,分离出50hz。元件参数没仔细计算,只是凑出来的。仅供参考。

网友E:
看来用一个LM324就能完成任务了。
用2个LM358也行。

网友B:
?我严重怀疑仿真结果,从图形看,Q非常的高,也就10块钱解决了四阶滤波器。LZ可以试下实际电路。测试下。

网友E:
50HZ,70HZ,2个频率挨的太近,连2倍频都不到,得用点特殊方法。
不用Q值很高也能做到的,只要是“陷波”器+“高(或低)通”就能实现。
因为陷波器做到-40db应该不难的。至少可以达到衰减30db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软件处理啊;
做2个工频采样;

这个最好了。用50和70两路可以达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个最好了。用50和70两路可以达到。

恩,是的;
而且测试稳定;

网友E:
一阶滤波器2倍频程衰减-6db,从50hz到70hz,不到1.5倍频程,衰减不到3db;
4个运放全用8阶低通滤波器衰减,保留70hz衰减50hz,也就衰减不到24db。
再做8阶的保留50hz衰减70hz,还要用4个运放。
用一个50hz双T+高通,和一个70hz双T加低通,衰减量可达30db以上。

我们费这么大的劲讨论,不知楼主采纳不采纳?

楼主不吭声,不知道传输环境是否存在干扰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一阶滤波器2倍频程衰减-6db,从50hz到70hz,不到1.5倍频程,衰减不到3db;
4个运放全用8阶低通滤波器衰减, ...

多数的讨论者, 并不主要是为了帮发贴者解决问题, 而是说出自已的想法, 如果有人来反驳就太好了, 可以纠正自已的不足. 抱着这个心态回贴的, 才有长进

网友G:
有源滤波器,Q值高必定对元件参数误差要求也高,电阻值电容值差一点点都不行。

网友H:
我的话就用notch

网友E:
有源滤波器,Q值高必定对元件参数误差要求也高,电阻值电容值差一点点都不行。

陷波器加低(高通),Q值不要太高的就可以;
电阻误差千分之一都可以做到,关键是电容的误差。
我在做滤波器的时候,用黄色的激光修正CBB电容

网友I:
楼上所说的激光修正的CBB电容是什么,频率低要求大电容,一直找不到大容量的高精度电容

网友J:
楼主,实际用运放搭问题会很多,成本不敏感上数字滤波器,设置为带通,带宽,Q值可以设置,相对好操作,成功率高。

网友E:
楼上所说的激光修正的CBB电容是什么

黄色直插的CBB电容,有1uf的

网友K:
boxcar averager 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