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1.5G频率的GPS信号用什么IC切换?

楼主(2015-11-17):
想在一个设备上使用内置天线和外置天线自动切换,请问高人是否有专用的模拟信号切换IC?对信号损伤大吗?

网友A:
要切换可以用射频模拟开关,也可以不必切换,经电容隔直后简单并联即可。

网友B:
还是切一下的好, 一并 两三个dB就没了. 有的道路绿化太好, 两侧都是树萌, GPS的信号比较差, 时有时无的.

楼主:
请问用什么开关切换呢?可否用普通拨动开关?没有找到电子开关芯片啊?简单并联我担心两个天线互相干扰!

网友C: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需求?如果是想做兼容设计,直接选贴就OK

楼主:
使用环境不同,对于恶劣环境需要外接天线,选贴无法统一板子的规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切换可以用射频模拟开关,也可以不必切换,经电容隔直后简单并联即可。 ...

版主知道并联损耗大约多少吗?

网友D:
HMC574MS8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用什么开关切换呢?可否用普通拨动开关?没有找到电子开关芯片啊?简单并联我担心两个天线互相干扰! ...

都说了是用射频模拟开关,去网上搜吧,供应商和型号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知道并联损耗大约多少吗?

直接并联当然有损耗,至于损耗多大要看你的具体设计和用的天线,所以没有固定的答案。要求较高那就用射频模拟开关切换,要求不高且两种天线不是共存时,直接并联,这种情况多见于外加有源天线时的低成本处理法。

楼主:
谢谢,请问这种开关是否存在方向性,看规格书是一分二的,我要的是二选一

网友E:
http://m.eet-cn.com/ART_8800532084_617687_NP_34cf93d3.HTM
SE4150L 我有样片

网友D:
1分2和2选1没区别吧,从右面2个进去就是2选1.
模拟开关是双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