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 的片内温度传感器太弱了吧。。。

楼主(2015-11-17):
图片没法上传。。。

25℃时ADC值    最小值: 1.34V        典型值:1.42V       最大值: 1.52V
1℃步长           最小值:  4.0mv       典型值:4.3mv       最大值:4.6mv

这样算下来,25℃时最小值和最大值差200mv/4.3mv, 然后算下来能差50℃。。。。这不科学吧。。。

楼主:
大神们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楼主:
顶一下,不要沉啊

楼主:
真的要沉了吗?

网友A:
校准下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下就差不多了

每片都要校准?太可怕了

网友B:
我的这个计算也很不准啊

网友C:
这个手册里说了是用于温度变化的测量的。测相对值。

网友D:
和芯片的发热也有关系啊;
正常的话,一般也就5度内吧;
楼主查查看,是否还有其它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片都要校准?太可怕了

终检测试多一个步骤而已,全机器测试耽误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E:
人手册都说了只有参考意义,你上电时记个值,运行一段时间后读取一个值算偏差可以,要准确的温度不好用,不如用一个单IO的温度传感器。

网友F:
MCU自带的片内温度传感器,精度都 不高。一般测温都是用外挂一个温度传感 器,如要求不高,也可用NTC。

网友G:
片内的温度,MCU计算多了会发热啊,当然只是参考

网友H:
放弃片内温度sensor吧,我问过FAE了,说这个肯定不准,就算校准后也没法用。

网友I:
原来如此,了解了,应该只是一个参考能判断芯片是否过热……外用还是外接好

网友J:
用过的最准的,C8051F392的内置的高精度温度传感器。
ST的参考源对温度传感器影响也较大。
还有见过更差的PIC18F1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