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将U盘里的文件数据拷贝到windows操作系统

楼主(2015-11-17):
单片机程序里可以直接将U盘里的文件主动拷贝到windows系统硬盘中吗?

网友A:
这个难度大

网友B:
文件格式的问题吧?…

网友C:
在PC端运行一个同步工具.
如果你想在PC端不知情的情况下,那就是做一个自动运行的病毒,不过现在电脑都关闭的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