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自检,怎么在程序中做各种检测?

楼主(2015-11-17):
怎样在程序中做CPU start up self test,Watch dog start up self test,Full RAM March C-/X self-test等等自检呢?是在已经建好的工程中,添加各种检测语句吗?还是另外建立一个新的工程,在工程中用SelfTestLib库?这个SelfTestLib和标准的库,对于我们平常建立的工程,有什么区别吗,怎样用这个SelfTestLib?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自己顶一个!!!!!

网友A:
在已经建好的工程中,加入SelfTestLib的库,然后在程序合适的地方调用对应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已经建好的工程中,加入SelfTestLib的库,然后在程序合适的地方调用对应的函数。
...

假如之后,为什么报一些莫名其妙的错误啊,先是报没有#include "stm32f10x_lib.h"的错误,后来删除掉后面的"_lib",又有好多新的错误,比如..\SelfTestLib\stm32f10x_STLcrc32.h(49):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CRC_TypeDef" (declared at line 758 of "..\CMSIS\CMSIS\CM3\DeviceSupport\ST\STM32F10x\stm32f10x.h"),还有..\SelfTestLib\stm32f10x_STLcrc32.h(54):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RCC_AHBPeriph_CRC" (declared at line 474 of "..\Libraries\inc\stm32f10x_rcc.h")
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请问之前做过吗?

网友:
没用过这个自检功能,不知道这个自检是检测什么内容的,测试库里的封装后的函数还是,源码,可以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如之后,为什么报一些莫名其妙的错误啊,先是报没有#include "stm32f10x_lib.h"的错误,后来删除掉后面 ...

兄弟,你这问题问的,感觉你之前好像没做过STM的程序啊。要不你就在网上下载一个例程用吧。你需要测试那些功能,就调用库中的对用功能,看看库函数使用手册,会告诉你如何测试,如何调用。

网友C:
没有#include "stm32f10x_lib.h",就应该加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这问题问的,感觉你之前好像没做过STM的程序啊。要不你就在网上下载一个例程用吧。你需要测试那 ...

刚接触没多长时间,只限于能看明白部分程序,还没达到自己编程序的地步,网上有例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接触没多长时间,只限于能看明白部分程序,还没达到自己编程序的地步,网上有例程吗? ...

这个也没关系,多动手做做就行啦。网上有例程的,你只要知道在哪里测试,然后在那里添加例程代码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