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采用STM32cube完成ADC的DMA功能

楼主(2015-11-17):
试验目的:
完成2路ADC采样(PA1,PA2)通过DMA的方式,转换结果放入uint32_tADC_ConvertedValue[2]数组中。ADC_ConvertedValue[1]放PA1(ADC第一通道的值),ADC_ConvertedValue[2]放PA2(ADC第二通道的值)
具体配置:
程序分析:
首先定义数组存放ADC转换的值          uint32_t ADC_ConvertedValue[2];
在主程序中加入HAL_ADC_Start_DMA(&hadc, ADC_ConvertedValue,2);开启ADC的DMA功能。

网友A:
感谢分享.
为啥我的ADC_Regular_ConversionMode里面没有你那么多选项?只有Sampling Time和External Trigger Conversion Edge这2个选项,需要怎么设置才能出来RANK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
为啥我的ADC_Regular_ConversionMode里面没有你那么多选项?只有Sampling Time和External Trigger ...

你把Number of conversion设置成2就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把Number of conversion设置成2就有了

我试试看,谢谢

网友B(2016-01-21):
请问楼主是使用CUBE那个版本,我使用的是4.12 (最新的)也没有那么多选项,也没有你说的那个可以设置为2的选项。请问有那里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