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香主求救

楼主(2015-11-17):
我用stm32F103RCT做了一个控制电机的控制器。用到了PWM,SPI。上位机使用SPI控制电机。奇怪的是,当stm32断电后启动后,没反应。但是按RESET重启后,就一切正常了。为什么会这样呀?

香主大侠救命呀。

网友A:
楼主检查一下几个模块上电和初始化的时序。是不是有模块上电后初始化较慢,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B:
先分清楚STM32有没有正常启动,是SPI接口通讯的问题,还是STM32没有正常复位的问题,还有没有上位机的问题?胡子眉毛一把抓,不说香主,就是如来佛祖也不知道咋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