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扩flash问题

楼主(2015-11-17):
我用的是TM4C123系列的单片机,256K。我怕空间不够,想外扩flash,有以下几点问题:
1.一般256K的空间存存代码是不是够用了
2.用EEPROM可以存代码吗?因为EEPROM有IIC通信的,使用方便且多见。
3.flash大多是spi通信,但是TM4C只有SSI和IIC,用SSI可以与外部flash通信吗?还是需要软件模拟SPI?
麻烦前辈们给些意见和建议,我只要最多外扩256或者512KB就行了,有没有推荐的EPROM或flash

网友A:
优化一下。

网友A:
省去没有用的变量。

网友B:
TM4C123也有硬件spi的

网友C:
.flash大多是spi通信,但是TM4C只有SSI和IIC,用SSI可以与外部flash通信吗?

也可以模拟SPI

楼主:
模拟就是像51单片机用软件模拟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TM4C123也有硬件spi的

是嘛,我选的是123HG6PM,这个只有IIC和SSI,没有spi。不过他的ssi可以和飞思卡尔的SPI连接。我现在是SSI0Clk接SCK、SSI0Fss接CS、SSI0Rx接MISO、SSI0Tx接MOSI,单片机做主机,flash做从机,不知道这么连行不行?

楼主:
是的呢,不过还是想留一个后备,用不用再说

网友D:
256k如果裸奔纯代码的话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概率都是足够用的~

网友E:
楼主的代码量有多大?256K的flash空间很大了啊

网友F:
外扩的flash一般都会采用SPI的总线模式的。

网友G:
你知道250K的代码有多大吗? 外扩flash还不如你换芯片来的快和成本低。 说下你做什么项目,250k的代码是非常多了。 如果真的250K都写不完的代码你考虑用平台了,不建议扩展。

网友G:
100%的你写不了那么多的代码,感觉是新手呀。 说下你的项目吧,一般裸奔250k的项目很大了。

网友H:
不会是源文件250K的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嘛,我选的是123HG6PM,这个只有IIC和SSI,没有spi。不过他的ssi可以和飞思卡尔的SPI连接。我现在是SSI ...

可以和飞思卡尔相连的。

网友I:
256KB足够用了,你需要上多大的工程呀。

网友J:
我只想知道楼主的头像是在哪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代码量有多大?256K的flash空间很大了啊

好的,谢谢呢,内容就是与GPRS模块和zigbee模块进行些数据交流,然后控制一下电机,做一些采样罢了。我也觉的够了,但是上头说是不是考虑下万一不够,那我就得考虑喽,你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只想知道楼主的头像是在哪弄的?

不错吧,百度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100%的你写不了那么多的代码,感觉是新手呀。 说下你的项目吧,一般裸奔250k的项目很大了。   ...

被你看穿了,我就新手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G:
100%的你写不了那么多的代码,感觉是新手呀。 说下你的项目吧,一般裸奔250k的项目很大了。   ...

同意,只有新手才考虑代码不够用的问题。256已经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