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开发板

楼主(2015-11-17):
我是初学者,请问有没有比较全面的PIC开发板?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好像没有,pic单片机的型号太多了

楼主:
那请问郭天祥的PIC单片机开发板如何?

楼主:
就是价格太贵了,要370元,加仿真器188元,总共要500+。

网友B:
全面的开发板到后来都会闲置的:lol
选定一款芯片做个最小系统(买一个也便宜),再根据学习需要选配具体模块(几块钱呵)  按键 显示 .... 等等要什么随你挑!
再后来就可根据自己要求弄个pcb了, 话说pic有可用串口烧录的(配个USB-TT就行,我有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