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大神进来看看吧,帮帮我吧!

楼主(2015-11-17):
最近在做单片机输出pwm波,通过运放将其放大(0~10v),但是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办法得到0v的电压。由于控制的东西要求比较严格,只有0v的时候才能将它关断。但是测了一下单片机的输出是0.03v,经过放大后输出就办成了0.06v。希望大神们能够帮忙想个办法

网友A:
通过运放做个加法器,加个负值就可以了

比如输出0.5~1V,然后加个-0.5V,就成了输出0~0.5V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减轻单片机输出的负载电流,方可输出0V。

网友D:
加个2极管不就阻断了,导通二极管至少要0.2伏,这样满意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加个2极管不就阻断了,导通二极管至少要0.2伏,这样满意不

非线性的哪里能行

网友D:
PWM需要管线性吗?仅在上升沿阻断不足1微妙时间会有啥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PWM需要管线性吗?仅在上升沿阻断不足1微妙时间会有啥影响。

LZ已经将PWM转换成模拟信号了

网友E:
不知道楼主控制的是什么东西,0V精度这么高。如果几十豪伏都接受不了,那电源受干扰波动一下可能就超了。

网友F:
感觉像实验室里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2极管不就阻断了,导通二极管至少要0.2伏,这样满意不

我尝试过接二极管,但是接上二极管输出的电压比输入端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楼主控制的是什么东西,0V精度这么高。如果几十豪伏都接受不了,那电源受干扰波动一下可能就超了。 ...

具体控制的东西我都不知道,只是别人说要求我们来做,人家那边控制什么怕我们知道,能够降到10mv以内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运放做个加法器,加个负值就可以了

比如输出0.5~1V,然后加个-0.5V,就成了输出0~0.5V ...

这总方法要产生负电压,方法比较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总方法要产生负电压,方法比较麻烦

一个正数要变成0,不用负数你觉得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正数要变成0,不用负数你觉得可以吗

不是绝对的零只要电压能够降到10mv 之内,一开始我想接二极管,也试了一下,但是二极管两端的I按压输入端会比输出端电压还要高,着什么原因

网友D:
二极管有结电容,所以一个脉冲结束后会存留0.2V端压,第一脉冲无法彻底阻断,单片机下一脉冲输出会被削掉0.2V,解决办法是用高频二极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有结电容,所以一个脉冲结束后会存留0.2V端压,第一脉冲无法彻底阻断,单片机下一脉冲输出会被削掉0. ...

我分别试了4148,4007,rs1M,SS14,还是不行

网友A(点评):
加个负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