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请问MAPS-K64的例程中无法定义新变量的问题

楼主(2015-11-17):
请问,maps的例程中无论是添加新的变量或者数组,在debug在线调试中都无法观察到其中值的变化,显示的都是unavailable,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IDE?以及例程所在路径!
你可以把你的问题结果,截个图发出来看看。

网友B:
截个图吧,这样比较容易分析

楼主:
就像图里这样,运行过后数组里的值显示为unavailable,而且无论定义变量还是数组,在哪里定义里面的值都是unavailable
用的IDE是 IAR7.2,hello world的例程,例程放在桌面上了

网友C:
感觉是软件安装的有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软件安装的有些问题

软件环境么? 软件是按照说明一步一步安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IDE?以及例程所在路径!
你可以把你的问题结果,截个图发出来看看。
...

图在4楼给出来了,还有我想问例程里有没有现成的delay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像图里这样,运行过后数组里的值显示为unavailable,而且无论定义变量还是数组,在哪里定义里面的值都是u ...

elephy数组的定义是怎样的?还有位置在哪里?我这边试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在4楼给出来了,还有我想问例程里有没有现成的delay函数?

fsl_os_abstraction.h中有延时函数。

/*!
* @brief Delays execution for a number of milliseconds.
*
* @param delay The time in milliseconds to wait.
*/
void OSA_TimeDelay(uint32_t delay);

网友D:
有可能是优化的问题,把优化程度选择不优化,在调试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elephy数组的定义是怎样的?还有位置在哪里?我这边试下。

无论定义在哪里都是一样的结果,而且后来仿照uint8_t receiveBuff[19] = {0};定义了一个新数组也是同样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优化的问题,把优化程度选择不优化,在调试试一下!

优化程度在哪里选择?

网友E:
定义的a和要得到的数据一致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优化程度在哪里选择?

确实和优化等级有关系,你选择debug之后,选择project->options->C/C++ Compiler->optimizations, 等级调位none或者low,默认是high,然后就可以查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和优化等级有关系,你选择debug之后,选择project->options->C/C++ Compiler->optimizations, 等级调 ...

照着方法试过之后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也谢谢楼上的几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照着方法试过之后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也谢谢楼上的几位!

不客气,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
后续有问题,欢迎继续发帖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
后续有问题,欢迎继续发帖交流。 ...

好的好的,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