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RFX2401C测试????

楼主(2015-11-17):
CC2530+RFX2401C测试不通信,不能入网,但是不加PA却可以入网,PA的设定都是按照TI给的方式定义的,还是不通信,TXEN(P1_2),RXEN(P2_0),宏定义  HAL_PA_LNA;
RFC_OBS_CTRL0 = RFC_OBS_CTRL_PA_PD_INV;
    OBSSEL2       = OBSSEL_OBS_CTRL0;

    /* P1_4 -> EN (LNA control) */
/*    RFC_OBS_CTRL1 = RFC_OBS_CTRL_LNAMIX_PD_INV;
    OBSSEL4       = OBSSEL_OBS_CTRL1;*/
    P2SEL &= ~0x01;
    P2DIR |=0x01;
    P2_0=1;

网友:
PA干什么用,既然不加可以入网,就不加了把

网友A:
没用过RFX2401C

网友B:
支持下,还是多看看数据手册吧。没搞过这个

网友C:
你这个无线通讯的是不是还需要组网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无线通讯的是不是还需要组网的啦

是要组网的,想加大距离

网友D:
没接触过这个芯片,还是支持下吧,看看别人有什么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