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 开关电路截止不了,求解开死环路

楼主(2015-11-17):
各位大侠,开关电路遇上死胡同了,求出路    1.左侧为USB接口,没有连接时为2V -成功连接需要外设给此端口供电5V,正如右侧MOS管电路的缘由。
2.此电路经分析是是条只能开启不能截止的电路。。。归根结底就是左侧的D35 D36 形成的环路,求高人解开此环路,让电路做到能开能关,谢谢

楼主:
没人气.话题不够潮?自已顶下  求解

网友A:
麻烦你这个再说清楚点,两个状态分别是怎么样?接USB和不接USB

网友B:
开的过程是神马?,要求怎么关,开关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你这个再说清楚点,两个状态分别是怎么样?接USB和不接USB

两种状态分别  是 连接与不连接啊

楼主:
我已想到解决办法了,还大验证中。 谢各位

网友C:
有连接就供电,没连接就关电,不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连接就供电,没连接就关电,不是么?

是的,但是没有找着好的解决办法,1.必须检测到USB-VCC插入的检测(目前电路可以正确检测)  2.必须检测到USB-VCC拔出(目前电路无法检测到USB拔出--回为死循环了)。当然除了USB-VCC作为判断插入及拔出不知道用USB2.0里的D+来作检测麻烦不?

网友C:
谁为谁供电,还是两边都会供电?没看明白

楼主:
浮地接法,谁看下有没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两种状态分别  是 连接与不连接啊

是的,USB的一个管脚既用来检测又需要供电(小电流) 另外现在想用USB的GND 来作判断 作浮地 接法,还没试验

网友D:
D35断开不就行了。。。。

网友E(2015-12-25):
你输出的Vbus_out还需要返回去吗?你接二极管没啥用处

网友F:
这个电路我个人感觉只要USB_VBUS有2V在你的Q47就会一直导通,这样导致你的Q45也是一直导通的,这样的话你的控制电路就等于没有控制了,一直都是打开的状态,不知道我这样分析有没有错?

网友G:
你这个是充电宝上的控制电路吗,有外部插入时,就供电,没有就断开。

网友H:
当外部usb5V进来,通过二极管给C1093,94充电,达到三极管阈值,三极管导通,MOS管也导通,从而给USB供电,外部USB移开,由于电容有储能,甚至MOp管的电源一直给着,三极管不可能断开,所以你检测不到

网友H:
你可以把D36断开,D35换成三极管,三极管C集接系统5V,B极串电阻接系统5V,E极接USB5V,这样usb接入可以充电,但充不满,可以调高系统5V电压实现充满,usb离开,三极管断开,也不会漏电

网友H:
上条回答错误

网友I(2016-03-04):
在 USB_VBUSA 与三极管基极之间串接一个 2V 稳压管,这样只有在电压大于 2V 的时候三极管才会导通。

网友J(2016-08-11):
引用 网友D:
D35断开不就行了。。。。

正解,我也想这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