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机电压,电流采样问题

楼主(2015-11-17):
现在需要采集电机运行时的电压与电流 以前是直接通过采样电阻采集的,但是由于电机运行时电流会不断变化,采样效果不是很好,有人建议我使用RMS方法,对信号算真有效值,请问这样可以吗??RMS芯片它采样的是交流信号,我这种电机应用能适用吗??

网友A:
真有效值不仅仅交流有效, 直流也有效

网友B:
可以采用飞思卡尔的KM14或34芯片,直接计量交流电量,功率等

网友C:
有采样,一定有CPU了,用软件处理这种情况不是最省事?

网友D:
采集电压电流的瞬时值信息量不是更大,RMS计算一下就行了。

网友E:
最通用的做法就是采样电阻,OP放大后给MCU ADC采集计算,只要ADC采集速度够就可以了,很多MCU内置的12bit ADC也就几个uS的采集时间,采用多次采集取平均值的方案,也就耗时几十uS,加上计算程序,应该不会超过300us吧,这个速度还不够用么?

网友F:
电机电压电流采有效值不好吧,电压电流检测实时性要求很高,要满足控制要求

楼主(2016-01-25):
引用 网友D:
采集电压电流的瞬时值信息量不是更大,RMS计算一下就行了。

请问如何进行RMS计算咧???、公式是怎样的

网友G:
你采样快一点不就成了
你们电流环多少赫兹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进行RMS计算咧???、公式是怎样的

Root Mean Square (RMS)就是先对瞬时采样值平方(Square), 再对多个连续等间隔采集的瞬时值做平均(Mean), 最后把平均值开方(Root)。公式: RMS = SQRT((V1^2+V2^2+...+Vn^2)/n). 就是按平均能量对应的幅度值。

网友D:
注意瞬时值的个数n要足够长,若时间太短的话,应取整数个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