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RMS问题

楼主(2015-11-17):
为什么要使用RMS方法测量电压或电流列??普通的直接用ADC采集不行吗??它的好处是什么,什么情况下应该使用这种方式测量??

网友A:
研究做功, 除了稳恒直流以外, 无论交流还是脉动直流, 都需要用RMS. 谱通ADC采样, 进行方均根运算即可.

网友B(2016-01-25):
先纠正概念吧,RMS是个数学计算量,不是像电流电压直接一测就出来了,至于你怎么测,怎么算,跟RMS没关系,就跟毛重和净重一样,你用天平测,还是用地磅称没关系,最多也就是个精度差别,所以不存在RMS方法测量这一说,应该是RMS表示被测量的大小

对于不规则波形的RMS测量,一般就是RMS转换芯片和直接ADC采样计算,芯片法方便,精度一般,ADC采样法要看ADC和CPU性能,可以达到很高精度和频响,例如HP3458A多用表频响可达10MHz,音频段精度高达0.01%

网友C:
对于正弦波的信号可以处理的比较准确,但其它不规则波形就不好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