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向TI公司TPN04050aah正转负电源模块

楼主(2015-11-17):
     前段时间在做系统电源部分的电路,为波纹的事情花了不少的时间,现在手头上弄到了一块TI公司PTN04050aah正转负电源模块,感觉这个电路波纹输出做得很好,想把原理图给弄出来,不知道有没有做逆向的前辈可以指点一下,或者有这个电源模块的电路图,可否共享出来,供大家一起研究以及提高,探讨一下为何大公司做电源能做得这么好。

网友A:
首先是拓扑ZVSZCSZVT, 其次是布局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拓扑ZVSZCSZVT, 其次是布局布线

前辈,能否回答得具体一点,这个思路我是知道的,然后模块的主要芯片我在一个一个找datasheet,参考datasheet的原理图,对比板子上的原理图,最后把板子的原理图弄完整,但是这其中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例如,公司把参数给调过了,不完全按照datasheet的来做,我只能一个一个地把板子拆出来,一个一个地测试出来吗?

网友A:
纹波要好, 主要是开关纹波要小, 环路也要恬当. DC-DC环路基本已经做进去了, 那就是"器件好"了.

网友B:
把芯片规格书找出来估计也差不多的了,这个模块说是用的BUCK-BOOST拓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