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关断的mos管为什么会发热?

楼主(2015-11-17):
如下图,未导通的地边mos管为什么会发热?(PWM频率=20K)
1、猜想:一侧高边mos管关断的时候,能量没法释放,从原本关断的MOS的体二极管中流过?
2、当占空比为100%时,另一侧未导通的低边MOS不发热, 正常!

希望各路大神指点下!

楼主:
求大神指导!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A:
你的电路不全,无法分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你的猜想1是错的。如果驱动电平没错的活,多从驱动时序(如死区插入、续流方式等)上找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不全,无法分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你的猜想1是错的。如果驱动电平没错的活,多从驱动时序( ...

发现确实是续流问题,发热的mos管在关断时,负载上的感性电流续流导致的

网友B:
在PWM驱动下:导通/关断是交替的!…怎么能拿某个瞬间来说事呢?…
                          将发热和不发热的互换!…
                       管子坏啦!…

网友C(2016-03-29):
也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没导通的低边MOS发热厉害,看了上面讨论说是续流问题导致,可是不太理解,续流不是发生在换向时候的吗,请教下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呢,谢谢啦

网友D:
这个是必然现象啊,多做点散热上面的措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必然现象啊,多做点散热上面的措施

请问为什么是必然现象呢,我之前用了一个买来的模块,没加散热片的时候,不带负载驱动电机,感觉也就是温温的。主要不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按理说MOS处于关断状态,咋会热呢

网友D:
下管续流时时导通的,内部有二极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下管续流时时导通的,内部有二极管的。

我想也是这个样子的,请问有解决办法吗,我在MOS上并联了一个FR107,但是没有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