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p沟场效应功率管做扩流?

楼主(2015-11-17):
J554开启电压将近2V,R1改为200。

网友A:
431那个直流是正反馈,需要增加一级共射放大(或者说是转变极性)。。。。。。
317那个似乎可以,不过我没有试过

网友A:
317那个R1用1K太高了。。。。10欧到100那个量级吧。。。。

网友B:
431那个直流是正反馈,需要增加一级共射放大(或者说是转变极性)

对的,像这样:
这个个电路是十多年前买不到大电流的低压差稳压电路而设计的低压差稳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1那个直流是正反馈,需要增加一级共射放大(或者说是转变极性)。。。。。。
317那个似乎可以,不过我没 ...

那是不是可用个小管代替431?

楼主:
网上找到二个P管低压差电路

网友A:
上面那个电路,比较特殊-----6V输入5V输出,输入输出压差小,同样的电路结构应该不适合你前面的应用(52V输入48V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可用个小管代替431?

你这个还是正反馈。。。。。需要增加一级

网友A:
而且,你的电路它不能自己启动------它是关闭的,输出是断开的。

网友C:
由于C1的存在,感觉负载电流突然增加时,输出会跌落,故而输出端需要很大的储能电容。

网友C:
第一个电路的C3会减慢电源对负载变动的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还是正反馈。。。。。需要增加一级

再加就显复杂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能否请各位给个更好的应用图?2sj554+tl431,输入52v 输出48v,供二路功放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