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请教关于K60加密之后解密的硬件电路问题

楼主(2015-11-17):
大家好~~
      请问有人用过飞思卡尔K60系列的加密么?读过Datasheet之后发现加密之后,解密的秘钥最终是要通过一组端口送入FLASH,与backdoor key进行对比。但是请问这组端口是什么?有硬件电路参考么?
      还是说还是通过JTAG接口的,加密模式下JTAG不能访问内存但是还可以访问一些特定地址的寄存器是么?还望高手路过的时候解救一下小菜鸟,感激不尽~~

网友A:
没有用过加密,楼主认真看看datasheet吧

网友B:
关于backdoor的解密方法,你可以参考下这篇**:
https://bbs.21ic.com/icview-82164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backdoor的解密方法,你可以参考下这篇**:
https://bbs.21ic.com/icview-821648-1-1.html ...

您好~~我还想咨询您一下K60的硬件加密协处理器、存储器保护单元也就是K60的可靠性、安全性这方面,除了数据手册上的资料还有别的地方可以找到参考资料嘛?我找了一大圈都没找到,期待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我还想咨询您一下K60的硬件加密协处理器、存储器保护单元也就是K60的可靠性、安全性这方面,除了数 ...

因为我想了解一下K60说是内部有硬件加密电路,我想知道这个内部加密电路是怎么样的一种形式,可不可以给我的数据加密,具体的工作过程又是怎么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我想了解一下K60说是内部有硬件加密电路,我想知道这个内部加密电路是怎么样的一种形式,可不可以给 ...

芯片内部加密模块具体原理是保密的,我们也看不到。
对于用户,只要关系怎么用就可以了。

楼主(2015-12-21):
引用 网友B:
芯片内部加密模块具体原理是保密的,我们也看不到。
对于用户,只要关系怎么用就可以了。 ...

谢谢你~~~我后来仔细读过数据手册发现是可以的。输入一组数据,会输出加密好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