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开关电源保护

楼主(2015-11-17):
(无正文)

网友A:
开关电源的输入电压肯定是有范围的.  这个电源是你设计的吗?

网友B:
增加到100v左右的时候就出现驱动保护

是不是超出范围了呢

网友C:
这个是涉及到输入宝华的,看下是不是有相关的功率器件的使用不合适导致的。

网友D:
范围不合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