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CD上面显示一个信号波形

楼主(2015-11-17):
想做一个系统,要求AD实时采样一个信号,采样的信号在LCD上绘制出波形。
还请各位大神给个思路,有资料和源代码更好。

网友A:
首先AD获取AD采样的值,并将其数据范围转换至lcd能显示的数据范围
这需要 LCD打点驱动函数 和 AD转换驱动函数

网友B:
楼上正解。
把采集的数据放在显示缓存区就可以。然后显示程序隔一小段时间就刷新一遍lcd

网友C:
这个也不是很难的啦,关键是在于信号的采集的。

网友D:
这个是在LCD上通过点阵实现的。

网友E:
显示刷新,必须上缓存区的。慢慢的画点,就是怕430的速度跟不上。

网友F:
楼上的顾虑是有道理的,430单片机的主频也不是很高的,需要合适的主频率的。

网友G:
TI有个图形库了,应该有类似的代码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在LCD上通过点阵实现的。

这是肯定的,任何显示的基础,都是通过画点实现的。

网友H:
这个挺不错的,采用IO 管脚来控制led点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