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化学式传感器

楼主(2015-11-17):
在写程序的时候为什么那些气体检测仪要写校准这一步呀。那我直接把采集到的信信号经过换算,再显示不可以吗。有没有哪位高手出来可以指导一下,详细点的。第一次做这些东西

网友A:
没有校正这一步,实际的气体值跟电信号大小怎么挂钩起来呢?必须要有的。

网友B:
因为这些传感器的输出并非线性的,所以需要校正。有些传感器甚至需要录入一个数据校正表。

网友C:
传感器输出信号除了与敏感气体浓度有关,还与环境温度、传感器的灵敏度有关,基线也会有差异,大部分电化学传感器是线性的(这个线性不是理想的,只是误差比较小,在可容忍范围内)。这些东西在datasheet里有。

网友D:
不校正怎么能通的过相关部门的检验

网友E:
“那我直接把采集到的信信号经过换算,再显示不可以吗”
---------------------------------------------------------------------------------
你换算的依据是什么?
校准  就是找到这个比较精确的换算关系的过程。

网友F(2016-01-22):
因为不校准它会跑偏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校正怎么能通的过相关部门的检验

这个才是重点:lol

楼主(2016-03-04):
引用 网友F:
因为不校准它会跑偏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输出信号除了与敏感气体浓度有关,还与环境温度、传感器的灵敏度有关,基线也会有差异,大部分电化学 ...

嗯。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校正这一步,实际的气体值跟电信号大小怎么挂钩起来呢?必须要有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这些传感器的输出并非线性的,所以需要校正。有些传感器甚至需要录入一个数据校正表。 ...

是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校正怎么能通的过相关部门的检验

给你个赞

楼主:
嘻嘻,结贴啦,感谢各位热心人士的经典解答:lol

网友D:
引用 楼主:
嘻嘻,结贴啦,感谢各位热心人士的经典解答

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