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如何处理负温

楼主(2015-11-17):
如果用msp430单片机编写基于MODBUS采集温度的程序,道如何处理负温度的情况,假设采集到的温度是负温度的话,该怎么在MODBUS的寄存器中放置负温度呢?

网友A:
MODBUS是一种通讯协议,你说的MODBUS寄存器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负温度的需要转换下的就可以了。。

网友C:
针对负温度的处理一般都是采用有符号性的的变量处理的。

网友D:
应该有个寄存器专门放符号位的。

网友E:
楼上说的是,符号位是需要单独显示的。

网友F:
用C语言中的共用体结构,把负温度给有符号整形变量,再把无符号整形变量赋值给modbus寄存器

网友G:
7楼的方法很好,同时还可以传递浮点型参数

网友H:
符号位在寄存室的最高位上。。

网友I:
MODBUS是一种协议,虚拟的东西,哪来的寄存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