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推荐DC120V转20V的芯片

楼主(2015-11-17):
(无正文)

网友A:
直接使用ACDC的芯片

网友B:
这个不太好找的吧,,这是直接DC120V的大电压的啊

网友C:
这个直接从直流120V转成5V的,转换效率是一个重要的考虑的指标的。

网友D:
这个芯片不太好找的

网友E:
需要转换吧。

网友E:
直接DCDC吗

网友E:
还是逆变一下,然后变压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