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2812串口SCI通信问题

楼主(2015-11-17):
DSP2812与液晶屏的串口通信,FIFO模式发送数据。想用中断发送多个数据,不用接收中断,但是总是无法进入发送中断,求大神指点

网友:
中断有没有使能,pie控制器有没有启动呢

网友A:
这个不太清楚的了,先帮着顶下下的吧。

网友B:
中断没有配置好吧     下载controlSUITE   参考一下里面的例程

网友C:
同意版主的,先跑例程看看,在例程中修改。

网友D:
SCI方式通讯的,我还没怎用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CI方式通讯的,我还没怎用过的。

这个通讯方式我也是最近才接触到,很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