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Jtag调试

楼主(2015-11-17):
各位IMX6大侠,我想使用Jtag来调试自己做的IMX6Q的板子,板子是参考官方设计的,现在暂不考虑使用mfgtool工具进行烧录,官方有没有相关的文档可以参考,比如说jtag配置环境,使用方法等等,求赐教呀。。。

网友A:
楼主你好,我们这里调试都是使用串口来调试,没有用过JTAG。建议楼主使用串口比较方便。

网友B:
楼主为啥不直接用串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们这里调试都是使用串口来调试,没有用过JTAG。建议楼主使用串口比较方便。 ...

我们USB_OTG没有调通,mfgtool工具没有办法识别设备
@Rita, 关于OTG我们做了以下几个检测
1.USB_OTG_VBUS 为5V
2.USB_OTG_ID为3.3V
3.BOOT_MODE0 =1, BOOT_MODE1 =0
还有其他其他需要补充的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们这里调试都是使用串口来调试,没有用过JTAG。建议楼主使用串口比较方便。 ...

因为USB_OTG没有调通,关于USB_OTG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你@FSL_TICS_Rita
1.USB_OTG_VBUS=5V
2.USB_OTG_ID=3.3V(加不加上拉电阻应该没关系吧)
3.BOOT_MODE0=1, BOOT_MODE1=0

以上是我们check过的内容,但是mfgtool(version:2.2.2)无法识别设备,我想问一下,还有什么是没有考虑到的呢,谢谢~

楼主:
好了,首先要状态调好,如果调好了,还没识别的话,九成是OTG线的问题,希望对后来人有帮助。。。。

网友C(2016-11-08):
楼主,用串口调试,可以单步运行程序,设置断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