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对内部Flash的保护措施

楼主(2015-11-17):
STM32对内部Flash的保护措施
       所有STM32的芯片都提供对Flash的保护, 防止对Flash的非法访问 —写保护和读保护。
1)、读保护即大家通常说的“加密”,是作用于整个Flash存储区域。一旦设置了Flash的读 保护,内置的Flash存储区只能通过程序的正常执行才能读出,而不能通过下述任何一种方式读出:
a、通过调试器(JTAG或SWD);
b、从RAM中启动并执行的程序;
2)、写保护是以四页(1KB/页) Flash存储区为单位提供写保护,对被保护的页实施编程或擦除操作将不被执行,同时产生操作错误标志。
读与写设置的效果见下表:
读保护     写保护       对Flash的操作功能
有效         有效         CPU只能读,禁止调试和非法访问。
有效         无效         CPU可以读写,禁止调试和非法访问,页0~3为写保护。
无效         有效         CPU可读,允许调试和非法访问。
无效         无效         CPU可以读写,允许调试和非法访问。
3)、当Flash读保护生效时,CPU执行程序可以读受保护的Flash区,但存在两个例外情况:
a、调试执行程序时;
b、从RAM启动并执行程序时;
      STM32还提供了一个特别的保护,即对Flash存储区施加读保护后,即使没有启用写保护,Flash的第 0 ~ 3 页也将处于写保护状态,这是为了防止修改复位或中断向量而跳转到RAM区执行非法程序代码。
4)、Flash保护相关函数
FLASH_Unlock();   //Flash解锁
FLASH_ReadOutProtection(DISABLE);  //Flash读保护禁止
FLASH_ReadOutProtection(ENABLE);   //Flash读保护允许

网友A:
也是因为这个,在写flash时才要先解锁再擦除的吧

网友:
  STM32还提供了一个特别的保护,即对Flash存储区施加读保护后,即使没有启用写保护,Flash的第 0 ~ 3 页也将处于写保护状态,这是为了防止修改复位或中断向量而跳转到RAM区执行非法程序代码。
应该写的时候先清零再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