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死区设置

楼主(2015-11-17):
利用EVA的全比较模块1成功输出了两路互补PWM波;为了给PWM波加入死区,设置死区时,给DBTCONA寄存器赋值,每位都对应设置了,出来的波形一点没变化,想请教大家:死区设置除了DBTCONA寄存器还需要设置其他的吗?

网友A:
EvaRegs.COMCONA.bit.CENABLE=1;
EvaRegs.COMCONA.bit.FCOMPOE=1;
EvaRegs.COMCONA.bit.FCMP1OE=1;
EvaRegs.COMCONA.bit.FCMP2OE=1;
EvaRegs.COMCONA.bit.CLD=1;
EvaRegs.COMCONA.bit.ACTRLD=2;
EvaRegs.DBTCONA.bit.DBT=10;
EvaRegs.DBTCONA.bit.EDBT1=1;
EvaRegs.DBTCONA.bit.EDBT2=1;
EvaRegs.DBTCONA.bit.DBTPS=5;

参考一下

网友A:
你的是哪一款MCU

网友B:
用寄存器设置就行

网友C:
这个设置的时候需要注意死去的设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设置的时候需要注意死去的设置的

汗,死区的设置。怀疑是你初始化部分的错误。

网友E:
PWM的死区一般是在电机控制中使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EvaRegs.COMCONA.bit.CENABLE=1;
EvaRegs.COMCONA.bit.FCOMPOE=1;
EvaRegs.COMCONA.bit.FCMP1OE=1;

这里好像没楼主说的DBTCONA寄存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里好像没楼主说的DBTCONA寄存器

EvaRegs.DBTCONA.bit.DBT=10;
EvaRegs.DBTCONA.bit.EDBT1=1;
EvaRegs.DBTCONA.bit.EDBT2=1;
EvaRegs.DBTCONA.bit.DBTPS=5;

这个不是吗

网友G(2016-03-19):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网友H:
    PWM输出时的Dead Zone(死区)作用是在电平翻转时插入一个时间间隔,避免关闭前一个设备和打开后一个设备时因为开关速度的问题出现同时开启状态而增加负荷的情况(在没有彻底关闭前打开了后一个设备),尤其是电流过大时容易造成短路等损坏设备,如:互补PWM波输出在逆变器(直流转交流)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