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移植ucos

楼主(2015-11-17):
Msp430移植ucos

网友A:
430跑ucos还没做过呢,谢谢分享了

网友B:
430这么低的速度,不建议跑OS的。

网友C:
ucos的移植还是需要多练习的。

网友D:
楼上说的是,多加练习的,熟能生巧的。

网友E:
在一般的单片机上做移植?首先是要考虑其资源够不够用的,如flash大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430这么低的速度,不建议跑OS的。

同意,430的低功耗是不建议跑OS的,裸奔就好了。

网友G:
这个需要一定的内存空间的才可以完成移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