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很多烧电源芯片的VIPER22A,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2015-11-17):
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

因为之前没有搞过开关电源,受板子空间限制,前端也没有共模电感等,这个电路为什么图中的C11不能加,加了之后根本启动不了,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手册上好像都要加的,我的负载就是最多的时候三个灯全亮,大部分时候就一个灯亮。

楼主:
还有图中的R6原来有批我用的100K ,但是测试下来有很多电源芯片烧了,就是源极和漏极通了,后来我改成小点的47K好像好点了,还有这个电源输出的纹波有点大,不知道怎么改进,我只希望不要烧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A:
看原理图,变压器的同名端应该是反了。你检查一下

网友B:
没用过的 。

网友C:
没有做过,表示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D(2015-12-20):
测过电压了吗

网友D:
是不是受到外部的干扰较多。

网友E:
是否解决了

网友F(2016-01-30):
楼主这是什么问题,也遇到过。

网友G:
您好!针对这个问题,有一些疑问,您的产品芯片烧坏是正常工作时烧坏的还是其他情况?
一般这种电路芯片烧坏的主要原因是DS两端应力超标,原因可能如下:
1、变压器匝比存在问题,漏感过大,导致较大的电压尖峰,漏感应控制在2%电感量及以下,建议测试一下变压器漏感
2、DS极电压应不超过最大承受电压,建议使用高压探头测试,以观察应力情况
3、如果DS极电压超过最大承受电压,则应调整吸收电路,可适当增大电容C10与R6,观察应力的变化情况
以上如有问题,可咨询我司FAE技术人员!谢谢

网友H:
过大的电流吗

网友I: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I:
是不是电源其他部件有问题

网友I:
因为什么原因烧的

网友J(2016-03-10):
收到的外接干扰大不大?

网友J:
在外面加个保护壳试试看

楼主(2017-12-09):
后来也没有解决,直接换方案了。采用的电源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收到的外接干扰大不大?

外界干扰估计也有,电路没有滤波,这些都没有,控制的AC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