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TSSOP封装的芯片你们怎么烧录的

楼主(2015-11-17):
很薄,针脚很密,不好烧录吧。
烧录嫌麻烦的找我,我喜欢烧录新唐芯片。

网友A:
烧录需要预留管脚,不是真的用火烧,是往里面写代码,预留了编程接口的板子,就可以自由升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烧录需要预留管脚,不是真的用火烧,是往里面写代码,预留了编程接口的板子,就可以自由升级。 ...

:lol:lol:lol

网友C:
有需要一定找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烧录需要预留管脚,不是真的用火烧,是往里面写代码,预留了编程接口的板子,就可以自由升级。 ...

哈哈,老兄,您真有意思,哈哈

楼主:
芯唐的79e814,27K,明天到货开烧

楼主:
希望整合新唐的烧录资源,有需要烧录的找我,特别是西乡附近的朋友

网友E:
我喜欢烧黄金...

网友F:
不管什么封装,其实都是可以使用NU-LINK,或者J-LINK烧录的,只需要连接好端口就行

网友:
在制作电路板的时候就预留上编程接口或者做好Bootloader,比如电路有USB口,可以做USB的烧录方式。

网友G:
针脚密集也没事,只要焊接到板子上, 预留了编程的接口就可以了,或者共用什么通信接口使用Bootloader的方式家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针脚密集也没事,只要焊接到板子上, 预留了编程的接口就可以了,或者共用什么通信接口使用Bootloader的方 ...

对于大批量生产的,那个烧录速度跟不上啊

网友H:
做好板子,在开发板上预留编程接口这样如果某个有瑕疵,可以修正代码修复。

网友G:
一看楼主就是不懂开发了,这个需要焊接好板子,在设计时候预留写固件的接口,可以外露,也可以内部有就行,生产后,连接编程接口烧录验证没有问题在封装到盒子里。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一看楼主就是不懂开发了,这个需要焊接好板子,在设计时候预留写固件的接口,可以外露,也可以内部有就行, ...

量小是这样,量大这样效率太低了,还是烧好在焊接效率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I:
量小是这样,量大这样效率太低了,还是烧好在焊接效率高

量大更应该一个一个弄,要不质量不合格啊,容易砸了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