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谐振回路的LC参数要怎么选?有什么规律和诀窍吗?

楼主(2015-11-17):
都知道频率=2π根号LC分之1,但是指定一个频率后,可以有N个L和C的组合可以实现指定频率的谐振。是电感大点好,还是电容大点好?或者说,范围有什么诀窍可循吗?比如RFID卡的125KHz的读卡线圈和电容,怎么选择两者的值才有利于增加读卡距离。检波处理电路先不做讨论,想先从源头了解怎么提高灵敏度。

自己DIY了一个,才几cm距离。有经验的网友能分享下吗?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根据负载定Q值,Q确定了,L和C也就能确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负载定Q值,Q确定了,L和C也就能确定了

感谢大蚂蚁的回复。

    负载是指谐振时的等效电阻吗?Q值按理说是越高越好吗?但是网上有说Q值太高了读卡距离的离散型会增加。感觉始终对这个谐振回路不得法。难道实在不行只能大量实验确定了。

网友A:
负载是指与振荡回路并联的等效电阻, 含L的串联损耗电阻(需作并串转换). Q值当然不是越高越好, 跟-3dB带宽有关系, 而且也没法子做的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