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051F3低功耗运行配置-请教

楼主(2015-11-18):
我固定了GPIO,切换了LSI但是功耗只有100uA. 期望能在10uA以下。
请问:
1. 我能否在flash运行程序,把功耗降到10uA。
2. 目前我在flash,直接关闭主的regulator,CLK_MainRegulatorCmd(DISABLE); 程序直接停住了。为什么啊

另外如果程序在RAM运行,掉电了不是程序就没有了?

网友A:
楼主看数据手册里面有低功耗的参数和测试条件。只有在Low power run 和low power wait模式下才能达到10uA以下。
在Low power run模式下,代码在RAM中运行。所以程序在FLASH中运行是不行的。
程序在RAM中运行,掉电RAM中的东西肯定都没有了。程序在FALSH中还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