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PLC的原理图,看看PLC怎样提高稳定性的!

楼主:
附近是网络上找的一个PLC的原理图,PLC一般可以保证连续工作10万个小时不出故障,公认比单片机稳定,所以分享这个原理图,求大神分享下,PLC为什么那么稳定。
1,PLC的电源部分,+24V输入,如下图:

电源进来就是电容滤波,然后0和24V上串联连个滤波电感,后面是共模电感,然后就是电源模块了,这部分好像很普通,没有TVS,没有压敏电阻,没有保险。

2,光耦部分:

这个是光耦输出部分,右边接芯片,就是5V串分流电阻,左边是光耦的输出,在CE端并了一个二极管。不知道二极管这里有何用,估计是加速内部有寄生电容,加速光耦导通吧。

3,IO输出部分:

这一部分是从上面光耦输出的,然后就了一个模拟开关,上面串了些电阻,和电容,保护还有二极管,可能是TVS二极管,这个输出电平是参考地的,这个TVS二极管怎么不是接GND和输出电平。

4,IO输入部分:
,这个上面写的是系统总线,应该不是接其他设备用的,总线就是串了电阻,上拉和电容。

5,MCU部分:

晶振的解法,串了470R的电阻,晶振两端并了1M的电阻,然后就是22pf滤波电容了,好像很少看到晶振上有串电阻的。
RESET引脚用的M51953复位芯片。

整体感觉上面的处理思路我们也常用,为什么不能做出和PLC稳定性相当的产品呢?当然PCB布局,工艺,和元件参数都有影响,但原理设计的影响是主要的吧!希望大神能分析下,提高大家产品稳定性。

网友A(2015-11-18):
我做的单片机也有7*24小时跑的,已经跑7~8年了,估计也有6万小时
PLC本质上还是个单片机,只是帮你把硬件做好了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PLC只是增加了更多冗余和保护而已

网友C:
比较讨厌plc还用电池保存程序和用户数据,甚至还有用电容的,真是奇葩

网友D:
这个不是PLC本机的线路,这个是三菱FX2N模拟特殊模块有四个输入通道